请教一个ds18b20的问题

楼主(2008-09-22):
从资料上看到12位的温度转换一次大约750ms,如果发送完温度转换命令后直接发送读取命令,这是读出的数据还是上次的温度吗?或者就是别的什么数据?另外,发了读取命令后,先前发的转换命令还有效吗?

楼主:
圈圈,awey、xwj、yewuyi你们都没用过吗??

网友A:
lz你问别人时间是否自己足够去试一下了???

网友B:
我是先读取数据,然后开始转换,然后等1秒再重复上述操作

楼主:
谢谢,我自己也在不停的调试

网友C:
这时读出的数据啥都不是

如果发送完温度转换命令后直接发送读取命令,这时读出的数据啥都不是。
ds18b20没有内嵌多任务核。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还是发了温度转换命令后隔一秒再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