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用keil的函數嗎?

楼主(2008-09-23):
請問各位高手...

keil的編譯器中....
當我做result =  ((long) multiplicand)*((long) multiplier);運算時..
keil 會去call C?LMUL 函數...
(其中result為long型,multiplicand,multiplier為int型)
有辦法讓keil在call C?LMUL 函數時,不要用它自己library的C?LMUL函數..
而用我自己做的C?LMUL函數嗎?
或是我有辦法更改C?LMUL函數的library內容嗎?

謝謝各位.

网友A:
可以

把C51X.LIB中的模块换成你自己的,估计工作量不小哦

网友B:
你自己写个函数不就行了

然后把参数传给它即可

楼主:
這樣可以蓋掉C?LMUL函數嗎?

前提是在不用改變做數學運算的程式撰寫方式...

另外寫函數的話就要在寫程式時去call相應的函數...
不是keil c自動去呼叫..
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方式...

如果我自己做一個叫C?LMUL的函數...也把它編成一個xx.lib檔....
然後加入進來...keil在call C?LMUL函數時...會優先call我寫的這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