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5618DA转换值问题困扰几天了,急盼解决

楼主(2008-09-26):
我用到8051控制tlv5618da转换,用端口控制时序的,发现怪事,有的值转换后有电压输出有的没有,转换数值范围是0-4095,输出电压范围0-5v ,示波器测试5618数据端口都对是我要转换的数值,时钟也对,但是就是有的数值能转换出电压有的确没有,查不出原因来啊,谢谢大侠们能帮忙啊。

网友A:
你试着输入的数值范围在0~2047看看

你的参考电压是多少

楼主:
你的参考电压是多少

参考电压2.5v

楼主:
我测试了几个。

其中1080,1090,1070,1100,这些都是没有电压输出的,2000是有输出的。

楼主:
我用得是b通道所以16位数据前4位是0001

我用得是b通道所以16位数据前4位是0001

网友A:
那这就不太好弄了,

能不能贴一段代码过来呀,它只有一个函数.

楼主:
代码

void    dac5618(uint a)
{
    char  i,j,k;
    CHIPCHOSE=1;    //选择373
    DACS=0;
    DACLK=1;
    a=a|0x1000;        //选中b通道
    for(i=0;i<16;i++)
    {
        if(a&0x8000){DAIN=1;}
        else    {DAIN=0;}
        DACLK=0;
        for(j=0;j<13;j++);

        DACLK=1;
        for(k=0;k<13;k++);
        a<<=1;
    }
        DACS=1;
    DACLK=0;
    DACS=1;

}

网友A:
好像是发现问题了

应该这样,你最后加了句,DACLK=0;这样的话,又插入了一个时钟脉冲,可能使得后面发出去的数据错了一位,

void    dac5618(uint a)
{
    char  i,j,k;
    CHIPCHOSE=1;    //选择373
    DACS=0;
    DACLK=1;
    a=a|0x1000;        //选中b通道
    for(i=0;i<16;i++)
    {
        if(a&0x8000){DAIN=1;}
        else    {DAIN=0;}
        DACLK=0;
        for(j=0;j<13;j++);

        DACLK=1;
        for(k=0;k<13;k++);
        a<<=1;
    }
        DACS=1;
    ////////////////////////////////////////这句不要DACLK=0;
    DACS=1;

楼主:
好像还不行

我那个时钟也是在,cs至高后才给的啊。

网友A:
那我真没办法了

总之那条是不要的,,,你试着把那两个延时的去掉,看看,该不会是延时过多吧,,我的程序就没有延时,,,如果不行的话,那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恩谢谢提示我去掉了。

去掉延时后测试,刚才测试了1000,1010,1000有电压1010就没有了晕,会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就是固定的一些值没有电压输出

就是固定的一些值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B:
注意通道的问题

看5618的datasheet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先送一个B通道的
再送一个A通道的,
它每次输出都要按这个顺序,一定要连续输出
我当时搞这个芯片的时候也是很纳闷
呵呵

网友A:
好像不是吧

我就是无管用哪个通道都可以的呀

网友B:
应用到成熟产品上的

#pragma disable
//vcon 输出数据   ch 通道选择
void dac5618(uint vcon,uint ch)    //TLC5618DAC子程序,三线串行方式
{
   char i;
   uint svcon;
   svcon=vcon^ch;                //vcon最高位置1,选择
                                 //TLC5618的A通道
   CS1=0;                        //置5618的CS=0,允许片选
   for(i=0;i<16;i++){
       dfi=svcon&0x8000;         //串行方式送16位数据
       svcon<<=1;
       clk=0;
       _nop_();
       clk=1;
       _nop_();
   }
   CS1=1;                        //禁止片选
   return;
}

调用时

dac5618(dat,0);
dac5618(dat1,0x8000);

网友B:
那个通道都可以没错

但问题是输出的时间问题

我这样可以保证在输出B通道的同时更新A通道的输出

如果是

dac5618(dat1,0x8000);
dac5618(dat,0);
则A通道的输出数据到下次执行到此处才会输出

楼主:
会不会光耦太慢的原因啊

会不会光耦太慢的原因啊

楼主:
为什么前4位不选0001

为什么前4位不选0001来选择b通道啊

网友B:
俄?光藕

给个电路图看看你是怎么连的,一般来说光藕不会影响的,用我的程序试验一下

楼主:
全部的程序

//数模转换

//高四位1000选中A通道  0001选中B通道
void    dac5618(uint a,uint b)
{
    char  i,j,k,g;

    CHIPCHOSE=1;    //选择373
    DACS=0;

    a=a|b;        //选中b通道
    for(i=0;i<16;i++)
    {
        if(a&0x8000){DAIN=1;}
        else    {DAIN=0;}
        //for(g=0;g<13;g++);
        DACLK=0;
        //for(j=0;j<13;j++);
        _nop_();

        DACLK=1;
        _nop_();

        //for(k=0;k<13;k++);
        a<<=1;
    }

    DACS=1;

    return;
}
//主程序
void  main()
{
    uint  j=12;

    while(1)
    {

        dac5618(1080,0x1000);
        dac5618(1080,0x8000);
        while(j--);
        j=12;

    };

}

网友A:
好像不是的

我的虽然不是成熟的产品,但也是刚已完成的项目,,我选择一个通道,调节数字,按下确认键,DA输出更新,只要确认了就会更新,没确认就不会更新.与技术手册的描述是一样的

网友B:
你应该是调用的时候出错了

while(1)
    {

        dac5618(1080,0x1000);
        dac5618(1080,0x8000);
        while(j--);
        j=12;
    };

你把第一个dac5618(1080,0x1000);    改为

dac5618(1080,0x000);

再试

网友A:
它的前四位是0001呀

0x1000  ==  0001 0000 0000 0000
20楼的有没有搞错呀,这里要用到光耦吗??

楼主:
发现奇怪现象

我吧万用表测a通道转换电压,当输入2000是a通道是1.18v,b通道也有输出也是1.18v。正好2个值是正常2.44v的差不多一半,程序选的只有a通道就是ad5618(2000,0x8000);并没有要求b通道输出

网友A:
唉,那个快速方式的位PDR(也就是D14)

我开始从自面上来看以为是快速...不懂,
刚仔细看了一下它的命令,发现你们都没有用到这个位,而我用到了~!!
我的代码

//---DA转换---//
void TLV5618(unsigned int dat,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
    //TLV5618_CS=0;
//    P4 &=~0x01;
    if(Ch)
    {
        dat |= (0x04<<12);
    }
    else
    {
        dat|= (0x0c<<12);
    }

    TLV5618_SCLK=1;
     for(i=0;i<16;i++)
     {
        if(dat&0x8000)
             TLV5618_DIN = 1;
        else
            TLV5618_DIN=0;

        dat <<= 1;
        TLV5618_SCLK=0;
        TLV5618_SCLK=1;
     }
//     TLV5618_CS=1;
     //P4 |=0x01;

}

我用的命令与你们的都不同

楼主:
为什么a通道最大转换数值只有2.5v就是参考电压

为什么a通道最大转换数值只有2.5v就是参考电压,我只选择a通道输出数据是4095最大值,输出2.5v,b通道没有输出

楼主:
谁有中文资料的,麻烦发一下啊。

怪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头都大了3圈

网友A:
我有中文资料

网友A:
给个邮箱,我发过来

楼主:
wangjianxc2@126.com

wangjianxc2@126.com

网友A:
已发,先下班了,,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了,估计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
新的一天开始了各位大侠

我发现我的a通道最大输出电压只有2.5v就是执行da5618(0x0fff,0x8000);不知道什么原因,b通道执行da5618(0x0fff,0x1000)输出可以到5v。

楼主:
nnd去掉光耦问题就解决了

nnd去掉光耦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很简单,数据位在“或”之前需要先用“与”来清空一下

否则,只有原来的数据位全是0的情况下,结果才会碰巧是你所期望的。

网友D:
你DA输出的模拟信号频率多高?

你们DA输出的模拟信号频率多高?

网友E:
TLV5617DA我用过,你看一下有没有帮助

当时我用TLV5617 的时候也是很难过.
最后发现,
写A通道的时候只写一次就可以有电压输出了,
但写B通道的时候要连续写两次才能有电压输出.

网友F(2010-07-14):
谁有TLV5618的中文资料,我现在的电路输出会有100KHz的纺波出现,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如果有中文资料,可否发给我,我的邮箱:hjli@sts-power.com  .谢谢了

网友G(2014-08-05):
怎么我写的TLV5618两路输出,总是只有A通道输出,B通道没有呀!

网友G:
求大神指导

网友G:
都搞了一天的,现在很烦躁呀

网友G:
那位大神看到了,指导指导呀,不甚感激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void    dac5618(uint a){    char  i,j,k;&nbsp ...

请问你的弄出来没?TLV5618的双路输出程序,收到了,有的话发我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