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请教一个问题(电压电流同时采集)!!!!!!

楼主(2008-09-27):
在做一个电池板电压电流同时采集的项目,电流采集用的是MAX4080(抱歉贴不上附件原理图),电池板两级之间并一个采样电阻为0.1欧,(此电阻连接4080 1和8引脚),又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此芯片资料。问题是这样的话电流能采集了,但是电压怎么采集啊????电压要是采集的话就和0.1欧电阻并上了,实际上好像就是测量0.1欧电阻两端的电压了。。。怎么能同时采集呢???望大侠指导,,如需要原理图可以直接联系我。。。我说的可能也不是太明白。。
我的信箱:hzw123123@163.com
QQ:344820178

网友A:
很好采的呀

电压采集不是和0.1欧并上,是和电池两端并上,在负载上并上也行,你测的是电池呀,,还要带负载的,你不会直接在电池两端接上个0.1欧的电阻吧,这样不是电阻烧掉了就是电池烧掉了!!!!

楼主:
请教hotyong

按照你的思想,我用一个放大器采集电流出来的电压值,用另一个放大器采集你图上所说的测电压值,如果我用放大器采集电压的话,,那个负载电阻还需要用吗???
直接用放大器采集电压不行吗???
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