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9107的ADC1的DA和AD可否同时使用

楼主(2008-09-27):
(无正文)

网友A:
就算可以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DA输出后,它的电压不能保持下来,相当于在输出脉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我想问的就是DA输出后,它的电压能不能保持下来?

网友A:
不能的吧,

你还要去采集呀,肯定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你保持下来的话,用采样保持电路LF398之类的芯片应该可以

楼主:
并没有用到dac的输出脚

lpc9107的ADC1有4个脚通过MUX接入,其中一个和DAC的输出脚复用,并且也没有用那个DAC输出脚作采集,想知道那个DAC输出脚可否自己保持?

楼主:
看了下手册,应该是不行.

网友A:
见另外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