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问题,请教C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08-09-28):
在函数调用中,需要传递参数给函数,但发现如果在函数中直接用该参数参与逻辑运算,结果总是不对,需要在函数中重新定义一个变量,将参数赋值给该变量,用该变量运算就对了,不知道哪些场合需要这样做?

网友A:
是不是堆栈的问题

或者数据类型不对

楼主:
很怪异,我将Keil关掉再打开,编译仿真都对了

楼主:
我仔细看过汇编,很奇怪

在函数中的临时变量分配的地址和上一级函数中的变量居然时同一个地址,所以改变了我的运算结果

网友B:
优化了,内存复用?但是结果不应该错吧,程序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