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进行低压检测?

楼主(2008-09-30):
有简单电路吗?是不是非要带 ad的单片机?
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A:
用比较器, 高压低压检测都能实现

楼主:
成本高吗?

是用个带ad的单片机划算,还是加比较器划算呢》?
主要考虑成本,呵呵,老板一直压价没办法

网友B:
什么是“低压检测”?

先明确你的定义。

楼主:
谢谢---

我想做个单片机控制的东东,
用电池供电,当电压低时,就要“哔哔”提示换电池。。
那就是2.8v的样子吧。
谢谢,请指教

网友C:
简单点的用个3极管

当电池电压高时三级管导通,低到你设定的电压时三级管截止,利用三级管的导通和截止电平变化来判断有无低电压

楼主:
谢谢 sz-kd,方法很好很实用

网友D:
SZ-KD的办法很实用。

这种方法成本低,又实用,很好。

网友E:
电压检测器,精确,成本也低

最重要的是电路稳定,没必要用那些花哨的电路

网友F:
用ATmel2051,他的P1.0 和 P1.1带比较器功能

楼主:
hi

1:压检测器?什么东东,价格?谢谢!

2:Tmel2051,他的P1.0 和 P1.1带比较器功能
   我看看资料,还没留意到,谢谢!

3:sz_kd的方法很好,有空搭个电路试试,谢谢!

网友G:
有的单片机自身带有低压检测

有的单片机自身带有低压检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