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吡-吡报警音 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8-09-30):
(无正文)

网友A:
你自己那示波器测试一下不就知道

网友B:
看泥吡得标准不标准哦,哈哈

车型          音调名称          响频率,Hz                  重复变调周期,s
警车          紧急调频调        600-50~1500+50             0.333~0.385
              双音转换调        f1:800±50  f2:1000±50    0.455~0.556
消防车        连续调频调        600-50~1500+50             3.000~5.000
救护车        慢速双音转换调    f 1:800±50  f2:1000±50   1.667~2.500
工程抢险车    单音断鸣高        800±50                      0.455~0.556

楼主:
谢谢 tyw

sz_kd 没样品,没法测

楼主:
是电子玩具,低电压报警音,呵呵

谢谢 tyw

网友B:
这种是普通蜂鸣声哦

一般是2000Hz~2500Hz,持续100mS~500mS,间隔100mS~1000mS
根据压电式或电磁式不同产品有所变化,拖动下图右边深蓝色滚动bar,可看到谐振频率.

http://www.buzzer.com.cn/dcfmq.htm

http://www.buzzer.com.cn/ydfmp.htm

http://www.buzzer.com.cn/ydfmq.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