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晶振电容怎么会坏了!求助

楼主(2008-10-03):
有两套产品,在同样环境下使用,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使用者有没搞过什么),结果89C51引脚都是低电平,一查原来是晶振电容坏了,换上后,又正常啦。为什么晶振电容会坏呢?大家有没遇到过,帮我分析一下。同样的产品,在其它地方使用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批量拷机时是常事,不奇怪~~~

网友B:
偶尔坏几个很正常

东西再好也有少量失效的。
如果数量多就是产品的质量有问题。

楼主:
其它用了是好的,你们经常坏晶振边的瓷片电容吗

设备用了一个月,其它设备用了一年多都好用的,和干扰有关吗

网友C:
与干扰应该无关

这个电容上的功率很小,烧烂不大可能。考虑PCB弯曲等因素造成的物理损坏。

网友D:
电容坏了?

分析一下电容坏的原因。

网友D:
电容坏的情况

电容是烧了,线断了,容值不对了,等等。是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