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让单片机能检测到磁铁靠近?

楼主(2008-10-04):
详细描述:
  假设一个盘子,我在勺子手柄装一块磁铁;
  单片机怎么能检测到勺子不停地靠近远离(即吃饭动作),
需要什么传感器,或者是几匝铜导线检测有电流产生?
  请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用线性霍尔可以吧,用线圈也不错啊

楼主:
hi

李冬发:
干簧管?估计不行,因为盘子够大,不可能检测到!
oufuqiang:
1:线圈的话,只有自己绕,多测试了!
不知道电压都达到多少?可能要加放大!
2:线性霍尔是啥?

网友B:
利用霍尔效应产生电压输出的元件

线性霍尔其电压输出与磁感应强度成线性关系。

楼主:
hi

chen3bing:
  谢谢。我查查资料!

网友:
霍尔..三个腿..很多的。

网友C:
霍尔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图书馆、超市,又没有点启示

图书馆、超市的检测门,是不是很灵。

楼主:
xiexie,他们都是用的霍尔传感器?

 () :
merryme:
jelx:
   图书馆、超市的检测门,是不是很灵?

  时很灵敏啊,他们都是用的霍尔?

  我是用磁铁靠近线圈产生电压,驱动三极管8050,放大一下,
给单片机一个信号,实验结果检测不到!
  我买个霍尔试试,不知有没有型号推荐?

楼主:
霍尔可以是可以,但是距离要求很近才行啊!

一个圆盘的范围,不知可不可以?
也就是说,磁铁靠近盘子,能检测到,

离开就不让他检测到!

网友E:
图书馆、超市的检测门,不是用霍尔的,是声磁!

楼主:
冬发大哥

图书馆、超市的检测门,不是用霍尔的,是声磁!

我也感觉不是霍尔,霍尔只能检测固定点,范围大就不行了!
请问,声磁的原理复杂吗,成本高吗?

楼主:
明白,声磁1/58s发射58k 低频波检测的原理

网友F:
很容易检测的camera

立体测距

呵呵

正在筹备中......

网友G:
霍尔传感器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