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请把**仔细看完,不对TL0赋值是我比较自豪的地方。

楼主(2008-10-07):
刚刚发现软件的一个小BUG,在选择T0的工作方式时,误把TR1置位了,造成TMOD的值显示错误。我已经更正了程序。请大家重新下载。在这里我向新手朋友表示歉意。

今天结合救火车单片机实验室编写的小软件《定时器时间计算工具1.0》,来讲述定时器的工作过程。
请到http://www.qm999.cn免费下载。我编这个小软件尽可能的模拟了51的定时器结构,相信你用过以后,一定会加深对定时器的理解。

一、定时器相关寄存器
与定时器有关的寄存器都在下面了。
TCON 的高4位

TF1

TR1

TF0

TR0

TF1(TCON.7):定时器1的溢出中断标志位
TR1(TCON.6):定时器1的运行控制位
TF0(TCON.5):定时器0的溢出中断标志位
TR0(TCON.4):定时器0的运行控制位

TMOD

GATE1

C/T1

M1

M0

GATE0

C/T0

M1

M0

         定时器1       |          定时器0

TH0、TL0、TH1、TL1
这个不用说了吧

中断允许控制寄存器IE中的三位。
ET0(IE.1)、ET1(IE.4)、EA(IE.7)

二、定时器的结构(以T0为例)
把定时器分为六个部分来研究。
脉冲源   控制端   数器   中断请求位  中断允许控制   中断服务程序
晶振或T0             TH0、TL0       TF0             ET0   EA      void Tm0() interrup1 using 1
脉冲源:用作定时器时,取晶振作为脉冲源。每12个振荡周期(即一个机器周期)计数器(即TH0、TL0)加一。用作计数器时T0脚出现下降沿(管脚从1到0)跳变时,计数器加一。定时器和计数器的区别就是脉冲源不同,除此之外其他的工作过程完全相同。
配置TMOD的C/T0可以选择脉冲源。置0是定时器,置1是计数器。
控制端:相当于一个开关,开关打开时,脉冲源的信号才能传到计数器(TH0,TL0)中,计数器会不断增一。关闭这个开关,脉冲源的信号不能使计数器(TH0,TL0)增一。控制端的开启和关闭状态由TR0、GATE0和INT0脚电平决定。控制端的开启条件是TR0&(~GATE0 | INT0)如下图。

控制端的开启条件是TR0&(~GATE0 | INT0)如图。
一般情况下 令TR0=1   GATE0=0 开启控制端。TR0=0关闭控制端。
当需要INT0引脚控制计数器时  令TR0=1  GATE0=1  这样INT0脚为高电平时计数,低电平时停止计数,这样可以很方便的测量脉冲宽度。在任何一本51书中的定时器部分都有详述。也可以使用本文配套的小软件,来体会控制端的逻辑。GATE=1的这种用法,我以前也没有注意过,在整理本文时才发现的。这也是我最新的学习收获。

计数器,中断请求位:这里说的计数器是指TH0、TL0这两个寄存器。
每收到一个脉冲源输出的脉冲,这个计数器就会增一。计数器计满溢出时,会置位TF0,产生中断请求。注意,这里只是产生中断请求,是否能够进入中断程序,还要由中断允许位决定。
直接对TF0置位,也可以产生中断请求。
计数器TH0、TL0一共有四种计数方式
方式0(M1=0 M0=0)13位计数器。它由TH0的8位和TL0的低5位构成。TL0大于0x1F时就向TH0进位。TH0计满溢出就向TF0置位请求中断。
方式1(M1=0 M0=1)16位计数器。与方式1差不多。由TH0的8位和TL0的8位构成。TH0计满溢出就向TF0置位请求中断
方式2(M1=1 M0=0)8位定时器。TL0计满溢出时,置位TF0请求中断,并且将TH0中的数值重新装入TL0中。
方式3(M1=1 M0=1)这个方式只有定时器0有,把定时器0当成两个8位定时器来用。这部分很有趣,你可以使用演示软件研究。
定时器1没有方式3,如果设成方式3就相当于停掉了定时器1。
中断允许控制:上一步产生中断请求(TF0被置1),并不代表会响应中断。还要看中断允许控制位,这是一个开关,只有开关在开启状态,中断才会响应。每个中断源都有自己的分开关,比如T0的中断允许位是ET0,T1的中断允许位是ET1.还有一个总开总EA,它关闭时所有的中断都被禁止。必须是分开关和总开关都打开时,才能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开定时器                            关定时器
开启和关闭定时器控制端,你可以点击小软件来体会逻辑关系。
中断服务程序:如果中断条件都允许,程序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
ORG 0000
A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im0
ORG 100H
Main:
MOV SP,#30H
MOV TMOD,#01H
MOV TH0,#0EEH
MOV TL0,#00H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0
WHILE:
。。。主程序
LJMP WHILE

TIM0:;TIMER0中断服务程序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0EEH
。。。其他程序
POP  PSW
POP  ACC
RETI

#include <reg51.h> //11.0592M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5ms中断一次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
TH0=0xEE;    //重置定时初始值
。。。其他程序
}
void main (void)
{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工作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0xEE;    //置定时初始值
TL0=0x00;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允许,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开启全局中断允许。允许所有中断
TR0=1;   //开启控制端
{
。。。主程序
}
}

顺便把其他中断源的向量表也写出来。

中断源

        汇编语言

            C语言

中断向量

例子

中断序号

例子

外部中断0(INT0)

0003H

ORG 0003H

void _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定时器T0中断

000BH

ORG 000BH

void _T0() interrupt 1 using 1

外部中断1(INT1)

0013H

ORG 0013H

void _INT1() interrupt 2 using 1

定时器T1中断

001BH

ORG 001BH

void _T1() interrupt 3 using 1

串行口中断

0023H

ORG 0023H

void _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定时器T2中断

002BH

ORG 002BH

void _T2() interrupt 5 using 1

定时器例程之一:精确定时1秒钟
我使用的硬件是救火车单片机工作室的JHC-51-A型学习板。晶振频率11.0592M。用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实验。因为工作方式1,最大的计数是65536个机器周期。晶振是11.0592M时,最长溢出时间是71111.1111111111微秒,远远不够1秒,所以我把定时器溢出时间定成5毫秒。在定时器工具中输入5000,点 [计算TH0 TL0] 计算出 TH0 = 0xEF ,TL0 = 0x00.溢出时间是5毫秒,相当1秒的200分之一。

在定时器工具中输入5000,点 [计算TH0 TL0] 计算出 TH0 = 0xEF ,TL0 = 0x00.溢出时间是5毫秒,相当1秒的200分之一。在程序中声时一个外部变量,计200次中断,就是1秒。

unsigned char  ms_5=0;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5ms中断一次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
TH0=0xEE;    //重置定时初始值
if  (++ms_5>=200)
{
ms_5=0;
//程序每1秒钟进入这里一次。

}
}
//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 (void)
{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工作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0xEE;    //置定时初始值
TL0=0x00;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允许,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开启全局中断允许。允许所有中断
TR0=1;   //开启控制端

到这里我们把定时器0做成了一秒钟的程序完成了。
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样做的1秒钟到底准不准?有多大误差?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有误差,但可以控制到极其微小的程度。
下面我们发析一下误差的产生,以及控制方法。
第一、晶振的误差
    我们的晶振一般误差都是20PPM的,百万分之二十。想提高精度,只能选择误差更小的晶振,但它毕竟不是为精确定时设计的,很难达到时钟芯片晶振的精度。
第二、单片机中断系统的误差。
定时器产生中断请求以后,并不一定能马上响应这个中断。
单片机要把当前的指令执行完。51的指令是1到4个周期。如果赶上两周期指令,就会延误一个指令周期。最慢的情况会延误3个周期响应中断。这点误差倒是没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单片机正处理其他的中断(同级或更高级)。要等其执行完其他中断,再执行一条主程序指令,才会响应定时器0中断。因为程序千差万别,所以其他中断占用的时间,就没准儿了。更要命的是,这类影响是随机的,你根本无法纠正。
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了,但是你深入研究定时器的工作原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有可能解决的。请仔细看一下,我上面的中断程序,“TH0=0xEE;” 你是否注意到,我没有给TL0重新赋值。这可不是疏忽忘了。我们知道定时器只要开着,TH0和TL0就会不断的增一,增到FF FF,再增一就溢出,这时TF0被硬件置1(也就是中断请求)。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管定时器中断是否被响应,TH0和TL0仍然会不断增一,FF FF增一00 00 再增一 00 01 再增一 00 02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5毫秒作为定时长度的原因。因为TH0=EE TL0=00。最主要的就是TL0=00。定时器在溢出产生中断以后,不论响应还是不响应,TL0并不停止计数。虽然中断响应有可能被延迟,但是延迟的时间仍然被计算。延迟的时间在下一次中断时会“补上”。这就是只对TH0重赋值的原因。从理论上说,真正是一个微秒都不差。研究出这个用法以后,着实让我兴奋了好长时间。呵呵。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其他的中断占用的时间太长,TL0增数超过256,定时器中断响应时TH0已经大于0了,直接写TH0=0xEE;就有误差了.可以改成 TH0=TH0+0xEE;但这样也会有一点点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详细讨论。最好还是控制其他的中断占用时间不要超过240个机器周期。
第三、每秒钟最后一次入中断的误差。原因和上面说的相同,误差在下一秒也会“补上”。

定时器例程之二 :模拟时钟
这也是JHC-51-A的实验6-1的内容。
以下是部分程序
void init_timer0(void)
{
//以下为初始化定时器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工作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0xEE;    //置定时初始值
TL0=0x00;
//初始化完毕。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开全局中断。允许所有中断
TR0=1;   //开始计数
}
unsigned char time_allow;    //整点报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ime_num;      //报时的次数 ,
unsigned char fmq_times;     //整点报时 蜂鸣器声音维持时间计数
unsigned char set_kk_times;
unsigned char ms5_times;     //5ms中断计次
unsigned char hour,min,sec;  //定义时,分,秒。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5ms中断一次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
//重新置位计数初始值   在工作方式1下,需要重新置位定时初始值,程序才会再一次进入中断,
//工作方式0,3也是如此,只有工作方式2不需要重新置位初始值。
TH0=0xEE;    //置定时初始值
if(++ms5_times>=200)  //5ms中断一次,计数200次 达到1s
{
    ms5_times=0;
dc1=0;          //处理小数点  点亮
sec++;          //时钟 秒+1
if(sec>=60)      //秒计数达到60
{
    sec=0;
min++;       //分钟+1
if(min>=60)   //分钟计数达到60
{
    min=0;
hour++;   //小时+1
if(hour>23) hour=0; //24小时制,计数达到24,清零
}
}
}
if(0==sec)
{
if(0==min)             //如果时间达到整点。允许报时功能
{
     if(hour>12) time_num=hour-12; //如果时间超过12点,报时声音次数相应减 12
    else if(0==hour) time_num=12;     //如果时间为零点。报时声音为12次
    else time_num=hour;           //报时次数为时间值
    time_allow=1;          //报时允许标志置位
    }
if(30==min)            //如果时间达到半点,允许报时功能
{
time_allow=1;      //报时标志置位
time_num=1;        //报时次数 1次
}
}
if(1==time_allow)          //如果报时允许
{
    if(fmq_times++>200)
{
    fmq_times=0;
spk=1;         //蜂鸣器停止发声
time_num--;    //报时次数减 1
}
if(100==fmq_times) spk=0;  //蜂鸣器发声
if(0==time_num) time_allow=0;    //报时结束 清零报时标志位
}
if(ms5_times==80) dc1=1; //处理小数点 熄灭
if(set_kk_times++>200) set_kk_times=0;
disp_LED(display);   //刷新数码管
}

上面是实际效果图。时间是18点零2分

我的程序是基于这块板子调试的。有想学习单片机的朋友可以到我的网站
http://www.qm999.cn/JHC-51-A/JHC-51-A.html了解一下这块板子。也可以联系我的QQ购买。我今后写的技术贴,可以在这块板子上直接运行。会方便一些。

其实51的定时器中断没什么难的!祝大家重阳节快乐!
                                救火车  QQ849046309
                                   qm999cn@qq.com
                                   2008-10-7 夜

网友A:
留那么大块空白干什么,点都不协调...

楼主:
方式3的时候有用

网友B:
呵呵,啥时候搞的网站啊? 也不宣传宣传???

网友C:
http://www.qm999.cn/JHC-51-A/JHC-51-A.html

网友D:
版主也卖广告,烦!

一律向“钱“看

网友C:
哈哈~~~根是歪的~~~

楼主:
哈哈!

一多半儿技术和一少半儿广告。
大家都受益。

不谈广告的事了。
还请hotpower大叔对我的小软件多提意见。

网友E:
迷糊

觉得有点迷糊,在中断程序中只MOV TH0,#0EEH,那TL0呢?不明白?

楼主:


网友C:
TL0开始为0,中断肯定不动~~~

网友F:
先顶下 坐下来慢慢看

网友G:
好货啊

谢了。

网友H:
多谢,仔细研究下,正好有用,我现在用timer来定时一个几十秒的时间,误差有10%之多,头疼.....

网友I:
比较有意思

楼主:
请hotpower抽空看一下我编的小软件。

如有错误我马上改正,免得教错了新手。

网友J:
呵呵,真的费了不少功夫

网友A:
浪费时间,没什么用的东西~~

只是LZ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已。。。

网友K:
re

很好
工程师就是要向钱看。
学十几,二十几年,难道还能不如卖茶蛋的?
要不国外的书那么贵呢。
我支持楼主。

网友L:
呵呵,中断定时误差怎么会那么大呢……10%

楼主:
一定是算错了。

网友M:
同意楼上

网友N:
呃……又见“精确延时”

精确到几个ppm呢?

网友O:
精确定时,很多单片机系统都会用到

做的工具蛮直观.

网友P:
热烈欢迎这样的广告

网友Q:
……

俺一般写asm,数机器周期……一般来说很准的……
反正俺自己弄着玩精度够用了。

不过这个软件看起来很直观~赞。

网友R:
不对TL0赋值也没啥可自豪的吧

这不过是正常的方法而已,难道你以前都不这样做?贴一段RTX51TNY.A51代码,是更新T0中断的。
  ; Update Timer
        CLR    TR0
        MOV    A,TL0
        ADD    A,#LOW (?RTX_CLOCK + 7)
        MOV    TL0,A
        MOV    A,TH0
        ADDC    A,#HIGH (?RTX_CLOCK + 7)
        MOV    TH0,A
        SETB    TR0

网友S:
精确是相对的,误差是绝对的,真理是有局限性的.

"Update Timer"在执行过程中被中断了怎么办?

网友R:
。。。。。

"Update Timer"在执行过程中被中断了怎么办?

------------------------------------------------------

既然想准确定时,T0中断怎么可能会设置的能被中断呢?

网友S:
........顶下楼猪........

"Update Timer"在执行过程中被中断了怎么办?

------------------------------------------------------

既然想准确定时,T0中断怎么可能会设置的能被中断呢?

--------------------------------------------------------------
既然想准确定时,T0中断怎么可能会设置成中断响应可能需要等待呢?

楼主的程序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挺不错的,一条指令搞定定时器寄存器初始值,有创意!

--------------------------------------------------------------

网友T:
读后感

1、GATE=1的这种用法,我以前也没有注意过,在整理本文时才发现的。这也是我最新的学习收获。

---------------------------------------------------------------------

周立功<<LPC900系列Flash单片机应用技术》里面有这个用法。哈哈,我可不是推销的。

2、中断允许控制:上一步产生中断请求(TF0被置1),并代表会响应中断。还要看中断允许控制位...

---------------------------------------------------------------------

并“不”代表会响应中断,少个不字,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

3、溢出时间是5毫秒,相当1秒的20分之一。

---------------------------------------------------------------------

200分之一,不过,作者下面一句就又对了,所以,无甚影响。

4、单片机要把当前的指令执行完。51的指令是1到4个周期。如果赶上两周期指令,就会延误一个指令周期。最慢的情况会延误3个周期响应中断。这点误差倒是没什么关系。

---------------------------------------------------------------------
如果这个指令刚开始执行,就发生了定时器中断,则会延误的周期分别应按2周期和4周期,这样时序严谨点。

5、可以改成 TH0=TH0+0xEE;但这样也会有一点点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详细讨论。

--------------------------------------------------------------------

这个小问题就是:TH0(=TH0+0xEE)如果溢出定时就变味了(大于255,0XFF)。对不?

6、
if(1==time_allow)          //如果报时允许
{
    if(fmq_times++>200)
{
    fmq_times=0;
spk=1;         //蜂鸣器停止发声
time_num--;    //报时次数减 1
}
if(100==fmq_times) spk=0;  //蜂鸣器发声
if(0==time_num) time_allow=0;    //报时结束 清零报时标志位
}

------------------------------------------------------------

蜂鸣器放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有点BUG:

到了整点或者半点时候,蜂鸣器本应马上响,但因为放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而且要if(100==fmq_times) spk=0;//蜂鸣器才发声 ,也就是说要经过100次5ms的中断后才发声,即总共延迟了500ms才发声。当然,这个延迟时间很短,用户能接收的,但如果修改后放入主程序,利用查询time_allow来启动发声,岂不是更准些。

void main(void)

{

   ......

   if (time_allow)

   {
     if(fmq_times>200)  //别忘了在终端服务程序里保留fmq_times++
     {
        fmq_times=0;
        spk=1;         //蜂鸣器停止发声
        time_num--;    //报时次数减 1
      }
     else
     {
        spk=0;        //蜂鸣器发声

      }
     if(0==time_num)
     {

        time_allow=0;    //报时结束 清零报时标志位

      }

     ......

}

以上仅供商榷!有不当之处,请见谅!

楼主:
感谢WOAILYMD大侠提出宝贵意见!!

回复33楼:
十分感谢你提出的问题。对于你提出的问题做出以下回复:
第二条所提书写时缺少“不”字,确实属于比较严重错误,已经更改。在此向所有初学者朋友表示歉意。
第三条所提“20分之一”也为书写错误,已经更改。
第六条所提确实有一定误差,但作为时钟实验,对此要求并不严格。
再一次对你的认真态度表示衷心的感谢,以后我们会更加认真的校对所发的**。

网友U:
请问楼主老师

能否给出实验数据.
如晶振实测误差是多少?如以20ppm计,一天8万多个秒,累积误差理论上是一个多秒,按您的方式处理后,实际计时误差与理论计算是否吻合?
另外谐振电容容量对计时有没有影响?对计时系统取什么样的值为好?我一般取30,有的资料上讲60~70振荡较稳定,到底如何取,请指教!谢谢!

网友V:
学习

呵呵,学习了,很详细

网友W:
用我们的时钟IC吧

当您在科研、生产、采购时碰到疑难,当您苦苦寻觅而一筹莫展,请联系我们,或许我们有您急需的产品,或许您的困难将迎刃而解!

全面替代DS1302/DS1307/HT1380/HT1381/PCF8563/PCF8583/R5C372/R8025
可充电电池
非易失储存器
时钟芯片
工业级晶振
数字温度补偿接口
I2C总线接口
年误差不超过2分钟
使用寿命5至10年

详细资料和产品价绍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www.whwave.com.cn

深圳兴威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王子华

0755-83111835

网友X:
彪悍

见过自动代码生成,没见过这么详细的定时器,一定要顶一顶。
学习、使用都很方便。

网友:
支持楼主,斑竹也的生活啊,做开发板买无可厚非.

只要不是每天打广告就可以了...
能以这个开发板来讲编程更好...

网友Y:
th0/tl0 用 ORL 改变更好

       ORL TH0, #0EEH
       ORL TL0, #10100000B

楼主:
对不起新手了。

本来已经调好的程序,后来做了一点修释。就多粘了两条语句。
造成TR1被选上了。

void TForm1::T0mode3_t1_dis()
{
//TR1->Checked=true;
//GATE1->Checked=false;
CTRL1_label->Caption="开启";
Label57->Visible = false;
Label63->Visible = false;

网友Z:
还行

主程序不太复杂的情况下!
不对TL0赋初值是个不错的决定!!!

网友AA(2008-11-06):
正在学习中。。

正好在学定时器,哈哈

网友AB:
我来顶一下

网友AC(2010-10-10):
不错,很方便的软件。

网友AD(2013-11-13):
不小心 挖到了好几年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