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检测到勺子放到盘子里?

楼主(2008-10-07):
如何检测勺子在盘子上面运动(即吃饭动作)或是静止呢?

盘子就是家庭用的那样大小,勺子柄套一块强磁铁,
1:盘子部分用什么传感器呢?
2:如果绕几匝线圈的话,如何设计呢?
   因为磁感应产生的电压很低,也不知道怎么放大,
   才能让3.0v的单片机检测得到,单片机电池供电,
   有0.7v的压降范围,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是铁勺子的话,可以参考一下金属探测器的原理

楼主:
LS

勺子一般的不锈钢,勺子柄有一块强磁铁而已。。
金属探测器也太复杂了吧,就是一个玩具产品而已!
成本越低越好,原理也要简单啊!

网友B:
呵呵

呵呵,在盘子里装一个行程开关.

网友C:
用一个摄像头

将有勺子的图片与没有勺子的图片进行比较就知道了。

网友D:
霍尔元件最便宜

但磁铁的磁通量一般有温飘,所以不要期望准确度太高,只要开关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