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3口驱动三极管出现在不解现象请指教

楼主(2008-10-07):
我用P3.6口去驱动一个三极管,我的接法很简单,就是P3.6口出来接一个4.7K的电阻,跟着接一个三极管,型号是MMBT4401,在三极管BE极并接一个10K电阻,E极直接接地,如图所示。当我给P3.6一个高电平时不但驱动不了三极管,反而把P3.6拉低了,电平先约为0.9V.这是不是驱动不了而嵌位呢,具体分析原理是怎样呢,谁能指教小弟一下。当我把那个4.7K的电阻直接去掉时,即将P3.6悬空,P3.6还是高电平,一接通就拉低了。谢谢

网友A:
加上拉

IO口输出高电平的时候,等效与内部串联了一个50K左右的电阻.

仔细看看IO口的结构

网友B:
P3口接个上拉电阻就好了

楼主:
谢谢两位

嗯,都有讨论过接上拉问题,一般作输出口都接个上拉的.我现在想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会把P3.6电平拉低,它拉低的分析理由是什么?我跟其他人讨论有的说是驱动能力不够,有的又从电流角度去说,有的从电压,具体是如何我有点不太明。谢谢两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C:
haha!

恭喜!你又可以进步了!

网友D:
R23惹得祸~~~

网友E:
俺的意见

你那个三极管本来就没用,多于电路,直接连光耦不得了?

网友F:
去掉R23应该能驱动,最好加上拉

网友G:
P3口内部已经有一个几十K的等效上拉电阻,

IC内部的P3口已经有一个几十K的等效上拉电阻,你把这个等效电阻画出来就明白了.

网友H:
改成PNP型三极管,用低电平驱动

IO高电平驱动能力并不强,
改成PNP型三极管,用低电平驱动,也许效果会好点.

网友I:
三极管导通B级对地电压为多少?

三极管导通B级对地电压为多少?然后计算从P36输出的电流多大,再算就知道为什么那处的电压值了

网友J:
还是直接驱动光偶简单

网友K:
呵呵

一上点   P3.6为高,三极管不就导通了吗?4.7K的电阻相当于下拉了,所以端口是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