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8-10-08):
请问在通信出了问题却不知问题在那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呢?两个单片机不是直接对接通信,而是都通过一个75176(485电平转换)对接。

我这里的通信协议是一个作为主机,发送一组数据给从机,从机接收正确后返回一组数,我通过显示知道主机能进入发送中断,且发送的数量也对(把发送数量显示出来了)但就是进入不了接收中断(我设置了如果能进入接收中断就显示一个设定的数),不知道主机的数据是否能成功发出去没有。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出来呢?谢谢!!

网友A:
485转232

网友B:
数字示波器看主的TXD和从的RXD

如题

网友C:
示波器看信号,然后确定单片机串口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在努力解决

楼主:
请问那位大侠知道CRC12的原理呢,能否用文字描述一下,谢谢

网友D:
在电脑上装个串口调试工具监视一下数据

不就知道主机是否发送数据是否正确,然后再查从机的问题

网友E:
肯定要分开检查

主从机分开跟PC机通信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了接起来也应该问题不大,呵呵

楼主:
我的是两个单片机通信,没有跟PC机通信

我的是两个单片机通信,没有跟PC机通信,只是两个单片机型号不同,一个是华邦的,一个是ATM的。我用示波器扫描了一下,发觉TXD和RXD脚一直都是高电平,能正常通信的是有脉冲的。

PS: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只要把数据写进SUBF单片机就开始发送了呢?不管对方是否有接收(只是发送出去的数据没有被理采而已吗?)。如果按照这样的话只有能进入SUBF=A;这一步,理论上TXD脚就会出现脉冲吧,但我现在的情况是能进入了却没脉冲,郁闷了,不知那里出了问题??头都大了!!

网友E:
单片机工作了吗

我刚刚遇到一个串口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下位机发送不上去,上位机发送的可以被下位机接收到,TX脚无脉冲,解决的方法是换了个IC。
所以我建议你看看单片机有没有工作先,特别是TX脚I/O有没有问题。
然后是波特率的设置,时钟有没有启动,I/O口是不是复用的,有没有写对寄存器。如果能执行到写SBUF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波形的。
另外你不能先跟PC通信看看先吗,毕竟这样调试比较方便。

网友F:
叫你跟PC机通信只不过是一个调试手段,

这样可保证了PC机的收发绝对正确,对于调试单片机肯定有好处

楼主:
谢谢各位

由于最近有点忙,少上来了,上面这个问题解决了,原因是硬件问题,由于我的信号是经过光耦隔离的,但光耦不能正常工作,把光耦去掉后信号直接与单片机引脚相连,两单片机的通信就正常了。

但现在我又正在处理另一个通信问题,这是和PC机通信的,我这单片机(W77E058)有两个串口,我一个用来和另一个单片机通信,也就是本贴最初那个问题。另一个和PC机通信(也就是最近忙的事),开始也是不能通信上,也是光耦的问题,现在虽然可以通信上了(我设了标志,只要进入串口中断就会显示一个相应的数,结果这个标志能显示出来,这是理由之一),另外我还把接收和发送的数据送入寄存器暂存,并显示出来,如果通信不上显示很乱,通信上后有一系列数据显示出来,但这就有一个新问题了:也就是单片机接收的数据不是电脑发送的数据,但单片机发送的数据电脑好像(说好像是因为开头有两三个数据不对,而且这个数据是电脑一发送后马上显示出来的,过半秒后才又接到一组连续的数据,这跟我发送的数据一样,有时会有一个或两个不同但大部分相同,)接收正确。我查了一两天了,但一点头绪都没有!!急盼各位大侠顶力相助!!

再次谢谢各位热心贴友!!!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

还有我的单片机是通过485接口与PC机相连的,中间接了一个485转232接口。

网友G:
给楼主个建议

我的语文不好,现在搞不清你说什么。我建议你该换个方法问:
1,列出你的问题,是单片机发数据,PC接收不了,或PC接收了,但接收错误。又或其它的。这样会让读者好明白。
2,把自已的调试手段和故障分开说。当你认为你的调试手段会给读者理解有帮助,你把故障说完再列出的动作,及动作后的结果。
我的建议只是说这明方便读者吧,没什么的。

楼主:
回复15楼

楼上的兄弟说的极是,就算是我自己看也一踏糊涂,在写的时候思绪就很乱,等我理清一点再写个上来。碰上问题的时候都脑子都一团槽了。谢谢各位楼兄!!!

楼主:
关于本问题小弟开了个新贴,希望有心大侠能看看

针对本问题小弟开了个新贴,配上了图,希望能问得清楚一点。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3133409&tp=%u518D%u8BF7%

网友H(2014-03-18):
楼主发的链接怎么打不开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发的链接怎么打不开呢

什么时候的链接了,估计都不存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什么时候的链接了,估计都不存在了...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3133409&tp=%u518D%u8BF7%  上面的这个链接。

网友J:
这种问题,拿示波器跟着信号量,一找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