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载16*16的字库

楼主(2008-10-08):
本人刚下了个字库,想把它和程序一起烧入MCU里,从而好调用字库.

字库没有任何格式,

在下想在程序里以
FILE *HZ;
HZ=fopen("hzk16","r");
fread(temp,32,1,HZ);
来调用,不知如何是好,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要么做文件系统,要么就直接拼到烧录文件的固定位置

程序中按绝对地址来调用即可

楼主:
有没有办法使他和程序一起加载啊

网友B:
如果是整个字库

直接当成一个bin文件,加载到烧录程序的指定数据缓冲区的相应地址就可以了。

烧录程序有个数据缓冲区的选项,你自己看看加载程序的知道

网友C:
这么个破帖子置顶,谁干的?

网友D:
21ic怎么成这个档次了?

置顶者别有用心,或许他也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档次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