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个少用IO口的办法

楼主(2008-10-09):
想一个少用IO口的办法

做一个产品需要用过DIP Switch开关.比较4位就要用4个IO口.8位就要8个IO口.我不想外加芯片.本来之前用AD做.但是大家反应就说不好.电视机按键就是个例子.编码开关又不能动态扫描.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其实加个器件还不如选多脚的芯片.

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

AD有什么问题吗??不想加器件就用行列扫描喽,要不扩展个I/O口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B:
4个IO可以接12个按键

把按键换成开关或

网友C:
为何不能接键盘扫描的片子呢。。

网友D:
并串转换

楼主:
AD不好用

AD不好用.主要是担心象电视机按键一样.到一定时候接触电阻大了AD不准了. 并串转换怎样做.楼上提示一下

网友E:
加个4051 模拟开关,扫描并行输入,只需一个io做数据读取。OK

网友F:
如果只是开机检测一下

可用下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