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89C2051是否支持UART 多机通信

楼主(2008-10-11):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意思?

是串口多机通信模式么?支持的。。。

网友B:
这肯定是可以的了

首先在2051中有SM2、TB8与RB8,即有第9位(地址位)及其控制位,当然就可以实现多机通信了,
其次,如果没有上面的三位,也同样可以实现多机通信,PC机中就没有与这3位相关作用的控制,PC机上最多只有8位数据发送,在以PC机参与的多机通信系统中单片机中的上面三位就没用了,一般是用数据帧来表示地址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