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笑俺】232通信能实现1对多的通信吗?

楼主(2008-10-11):
说不定有哪位大侠能用比较牛的方法实现过232单对多的通信,请说说,哪怕提个思路,比如加隔离啊……加其他电路啊。如果认为不可以,请从电路构造方面考虑,说说你的见解。(因为我可以实现给每个终端编个ID号),听说过用OC门可以实现功能,不过能再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A:
没听说过可以。。。

建议使用IIC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

实验室产品可用.
UART有9bit模式啊.就是带地址的.通信.

莫非你书都没认真看?

网友C:
自定义通信协议帧吗

数据帧前先发个ID标识可行的

网友D:
就那个地址怎么回事

教材上说是可以的,有个模式2,3,11位异步发送,置SM2发送的是地址,该地址从机会响应并清自己的SM2,同时开始接收下面的数据,其他从机不接收.
就是不知道那个从机的地址怎么确定的??

网友E:
1对多通讯为什么采用rs-232?

rs-232适用于1对1通信,标准要求通讯距离有限
1对多通讯采用RS-422或RS-485更合适

rs-232也可以1对多通讯,不过需要加隔离,麻烦,麻烦

楼主:
思考

1个232总线上能带好几个232从设备吗?好几个232从设备都接到232总线上会有冲突吗?

楼主:
思考再

我主机发送了一个字节,那从设备能都接收到吗?从电路结构考虑一下!

网友B:
地址是你自己设定的

图书馆找古老的书.可能介绍多一些.

人家厂商说能用就肯定能用.不可能骗人的.

电路是肯定能收到的.问题是:千万收的时候别出现多个从机同时发

网友F:
数据上可以实现,看你的232收发器能不能拖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232就是用在1对1通信上的,

如果那么麻烦的改造电路还不如直接用IIC或者485了。。。

网友G:
多机通信,书上不是有例子吗。

网友H:
同意11楼

网友I(2013-09-22):
如何避免多个从机同时发,发送前加延迟吗?

网友J:
理论上可以,实践上可行。局限在于,只能实现一主多从,从机不能互通,而且是半双工通讯,与半双工485通讯无二致。

有些RS232接口芯片可以实现三态总线,并感知总线是否被占用。

疑问只有一个,已经弄成这样了,干嘛不用485?

网友K:
一主多从,利用查询(轮询)方式通信。即主叫,对应的从机来回答。每个从机都有自己的地址,只有叫到自己时才回答主机的请求。

网友L:
可以的。
发送的话,一个主机发送到多个从机问题应该不大。
主要是如何接收从机数据,或者说怎么确定某个时刻接收到的数据是哪个从机发送过来的。

我见过有个产品上的思路是这样的:
多个从设备CPU对应多个中转CPU,中转CPU连接到主CPU。
从设备采集到数据后不停地发送到中转CPU,然后中转CPU根据主CPU发来的信号轮流传送信号给主机。实质上还是给从设备编了个地址。
多了个中间环节,看似多此一举,其实不然。因为中转CPU都在一块PCB上,相对固定。而从设备都可以是一样的程序,不用区分。只要用的时候插到对应的插槽即可。
缺点么当然CPU数量就多了。

我设想的改进思路(没做实物验证)是:
从设备连到74hc153之类的带地址选择的多路复用器。从设备还都是一样的,不过不经过中转了,直接连到主板上。主机通过选通74hc153的某1路来接收从机数据。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可以,实践上可行。局限在于,只能实现一主多从,从机不能互通,而且是半双工通讯,与半双工485通讯 ...

可能是必须与现有的产品兼容。不能全新设计而把现有的产品完全淘汰。

网友M:
没有这么复杂吧,我就实现了一对多和从机之间也可以互相通讯。其实RS232只是固定了一种通讯的数据格式,至于数据的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重新设定。主机发一串数据,从机可以都接收,并处理,也可以直接收不处理,这些就是从机代码的写法了。通讯方式可以都固定为RS232。

网友N:
感觉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没指出,就是信号一对多的话,那就涉及到一个信号的分配问题。该怎样尽量减少损失的分配这些是信号

网友O(2019-01-08):
感觉你加了过两天改了东西就不叫2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