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此地人气请教一个非“技术性”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8-10-13):
借此地人气请教一个非“技术性”问题!
二姨家的XDJM,请问谁用过XP SP2下的IIS服务器功能?我建了一个FTP服务器,只能用匿名方式方式进行远端访问(IE和FTP方式均可),但我把“允许匿名连接”复选框去掉后,用“拥护名”+“密码”的方式连接就怎么都不行,再远端用IE连接的时候就一直提示我输入拥护名和密码,用FTP软件也是在验证用户的地方提示出错,搞了一上午了,还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也百度了,但没有发现相似的问题,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除了我的boss 还有boss拿单片机开发人员当网络工程师使啊?

呵呵
上个月 我被boss安排了类似的工作 用hp服务器运行windows 2003 搭建的web服务器和邮件服务器

web服务器就用的是2003自带的IIS服务 但是邮件服务器用自带的IIS服务怎么也调试不通 于是又安装了一个个免费的邮件服务器软件 比较好用

lz是不是也尝试一下用免费的ftp软件 发布一下?

楼主:
LS,我也是头一遭啊

现在在选一个方案,需要用测试它的FTP上传功能,在网上查一下,看见XP自带的IIS可以搭建FTP服务器,就试了一下,现在用匿名连接方式上传和下载的方式都可以了,但不用匿名方式,设置用户和密码后就怎么都连接不上去,问了一下搞网络的朋友,他们直接说用serve-U,我想高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郁闷ing!
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啊!

网友B:
俺不用这玩意,xp玩不转,俺都是玩linux

安全,便宜,甚至我用arm搭建了一个综合服务器。

网友A:
没有干过搭建FTP的事情

所以没法帮忙 我建议还是直接用个免费的发布ftp软件 使用一下
不用xp自带的了

楼主:
没办法~

没办法,俺还没有达到楼上那种境界,而且客户要求的就是XP的环境,再次郁闷ing......

网友C:
匿名方式没试过,不匿名倒成功过.

匿名方式没试过,不匿名倒成功过.
不知楼主所谓的"设置用户和密码"是怎么回事.
我是直接用我的Windows普通用户加用户密码实现的.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

回LS,就是用不匿名方式,需要用户名和密码才能连接的~
不过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换了Serv-U,不过以前用IIS不行的原因还是没有查出来,怀疑和系统或则IIS组件自身有关吧,谢谢LS各位的热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