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PonyProg2000下载问题

楼主(2008-10-13):
新焊好的板子,今天用PonyProg2000烧程序,出现device missing or unknown device (-24)
那位仁兄知道该问题 指点下 谢谢啦

备注:这是块新版,还没烧过程序,单片机电压正确,PonyProg2000里Calibrationg 跟interface setup 和单片机型号均已设置正确。

网友A:
下载线接好了吗

楼主:

我在另一个板子上试了下 同样的下载线 可以下载
连接问题??感觉没问题,就是直接插上的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