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装大小0805,黑色,但四个焊点,是磁珠吗?有图

楼主(2008-10-13):
(无正文)

网友A:
猜测:ESD器件

网友B:
也可能是有源晶振

网友:
确认不是有源晶镇.

网友C:
有可能是电容

网友D:
贴个图片上来看看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元件太小,手机照的很模糊,看不清,量了一下.

相对的两个是通的.可能是ESD器件.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一个图...不太清楚...

网友C:
我更加确定的说,是电容了。

上次我抄老外的电路板也遇到这样的一个器件。

找了很久以后,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候发现,是电容。

具体是啥电容倒是现在忘记了。

好像是穿心电容。  反正是不常用的一种电容咯。

网友:
找到了.谢谢各位啊...

穿心式滤波器被证明是抑制EMI最有效的无源元件之一,通常采用C型、LC型、π型和T型四种结构。根据结构变化和各单元电容量、电感量的调整和匹配,改变截止频率,实现对指定频段电磁噪声的抑制。片式化的穿心滤波器直接在线路板上贴装接地时,也可同时贯通导电屏蔽板,从而极大地改善在高频段的滤波效果。

  最常用的C型结构本质上是三端式穿心电容器单元。采用独石结构实现的片式多层穿心电容器单元的接地端,一般在两侧同时引出而成外观四端式结构,如图2。在实现多组单元复合阵列化时,亦共用该两个接地端。片式多层EMI抑制滤波器广泛用于计算机及其外设、汽车电子、数字式多媒体产品、移动电话等通用线路,电源线路及信号线路波形保真等的EMI抑制。

  π型结构由一个电感单元串联于两个穿心电容单元之间形成。英国SYFER公司生产的SBSMP型采用这种结构。内置电感量0.5μH,额定电流10A,与C型结构SBSMC型相比具有更好的插入损耗特性。适用于高阻抗源高阻抗负载场合。

T型结构由一个穿心电容单元串联于两个电感单元之间构成。适用于低阻抗源低阻抗负载场合。TDK公司生产的MEM2012、MEM3216型、MEA80208组复合阵列型片式多层EMI抑制滤波器,采用T型结构。对40MHz~1.7GHz频段的电磁干挠的抑制有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