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红外检测开关信号总是出错.

楼主(2008-10-15):
红外发射和接收是98对,通过串入并出HC165后,再用光耦6N137来读取数据,电源是隔离的,现在碰到问题是经常出错,一但出错后就必须更换,但是检测又是好的,只是装在机器上(震动大)才经常出错,,

楼主:
怎么只有一个图?137的那3根线是连到单片机的I/O口

HC165_CLK和HC165_DATA则是连到红外接收的并入串出芯片,本来产品好用了,也生产了几十个,是同一批生产的PCB板,同一批元件,同一批焊接加工..问题是现在刚发出的开始出问题多了,找不到原因,除了秋天气候干燥容易有静电,其它真的想不出任何问题,,再付上部分接收图,,整个电路一样,只是检测的路数多一点些,,,,,

网友A:
keneng杂光干扰

有没有考虑到红外对管的杂光干扰.

网友A:
红外接收端加一个整形电路可能较好

红外接收端加一个整形电路可能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