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一片10元的cpld实现vga,LCD控制器

楼主(2008-10-16):
单片机只需给cpld发送指令即可,还有32M byte内存可以用。

网友A:
够用吗?

10块钱的东西有多少等效逻辑门,搞这些东西资源够用吗?

网友B:
10块的CPLD?¥还是$?

网友C:
10元的cpld,放一个UART就差不多去掉30-40%

网友D:
GOOD

GOOD,支持。如果可行的话。

网友E:
re

千万别胡说

网友F:
公布一下器件型号, 让我也开开眼界呗

网友G:
嘿嘿

VGA,不过640X480X256色而已。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H:
有¥10的吗

好像7128也不止这个价,我也想找一种10¥的cpld

网友I:
稍微加点价,资源就呼呼上去了

而且最好是传统FPGA那种架构的,寄存器/触发器多资源多的

楼主:
epm240,sdram 101 个单元,还有130个可用

uart用不了多少,只支持115200,8,n,1格式就行了。没必要很复杂。
显示用60-80个足够
实现320*240*1 sram 方式消耗160个单元,换sdram应该没问题。
实现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刷新时序每次输出的数据量不同。

网友J:
x9536 9.5元

网友D:
CCIR-656

能否支持CCIR-656输入?

网友K:
actel的AGL030

FPGA来的,网上传为1.5$, io口数可能满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