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停的置位复位吗?

楼主(2008-10-16):
我用89C51设计一个项目,有时间延时,大概4-5秒,用了计时器。在这几秒内,需要判断一个引脚的信号,然后给另一个引脚P2.2相应的输出。如果输入低电平,就CLR P2.2.输入高电平就SETB P2.2.可不可以在这段时间内不停的判断,然后CLR 或者SETB.有没有影响啊? 谢谢

网友A:
可以反复做,但是没有意义。

网友B:
感觉怪怪的.

直接将两个信号连接或通过一个缓冲器连接不就结了吗?

网友C:
是啊,直接连接起来不就可以了吗?

搞得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