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有可能受什么干扰

楼主(2008-10-17):
我用单片机做一个多路VGA进,一路VGA出的电路,出来在显示器上显示,现在出现图像噪点很多,请问有可能受什么干扰?

楼主:
谁能够指点一下呢

网友A:
首先是你的PCB

保证PCB的布局布线是首要,RGB本身要求并不高,我以前帮看一个作PCB 的MM垒的视频板子,PCB 布局布线太乱了。

这个PCB技术含量也不高,PCB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B:
你是做VGA切换器吧?

VGA信号的RGB不算是高频的,没有很高的要求,电源质量好一点,RGB的都有对应的地线,然后一点共地,就可以的

网友C:
主要是MCU的辐射和传导

在设计PCB时要注意隔离,降低MCU的辐射,原理设计要注意滤波

楼主:
请问怎么传PCB上来啊?

是做VGA切换器,经视频切换芯片然后输出的。我发觉文件太大了,传不了,很想传上来跟大家讨论请教一下。请问怎么传PCB上来啊?

楼主:
电源这块用示波器测过,很正常,纹波很小。

由于是设计成50路进,1路出的VGA切换,而且又考虑把板子别做得太大,布线感觉有些困难,而地线方面可能考虑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