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传输怎么实现 基于单片机

楼主(2008-10-17):
个人觉得100m距离 使用485有点浪费

网友A:
谈不上什么浪费

485便宜且可靠性容易做的较高。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想使用单片机控制光电耦合器   两者的距离为100米   请问 有什么方式可以准确接受  直接用普通的线接三极管 接光电耦合器  怎么能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