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感的问题

楼主(2008-10-18):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一交流信号通过电感后,在相位上电压超前电流90度,但是我现在试了一下,发现在电感使用100mH的时候,频率要在1MHz左右才会出现相移的情况,频率低了,就没有相移。测试的是1点和2点的电压。请问大虾是什么原因呢? 电感中频率和相位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

网友A:
纯电感才是90度

网友B:
没有看到负载在哪里。

无法回答啊。

楼主:
负载就是R1

网友B:
连回路都没有,怎么能算负载?

这也太搞了吧?
R1是负载?后面悬空了?就凭后面寄生的点点电容,估计百兆的信号也无法通过。

网友C:
从矢量图理解

建议楼主画下电压和电流的矢量图就容易理解了,另外楼主后面一定是很多元器件组成的,所以不好画,可以用电路学里面的等效原理等效为一个阻抗即可。这样,可以理解为L经电感,R1,等效阻抗Z1,再回到火线N,这就构成回路了。

这里有2条:

1、电感阻抗Xl=2πfL, 其值与f成正比,就是说,频率越低,电感阻抗越小,反之越大;

2、电压和电流的矢量图:

电感,R1,Z1,均为定值,只有f是变量,则建模时,可以将R1+Z1假设为纯电阻:

以电流做为横坐标,电压左为纵坐标,(矢量)U总=U电感+U(R1+Z1),U总为以U电感和U(R1+Z1)为2边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你自己画下就会发现,频率增加的越大,对角线偏向Y轴的越多,,反之,偏向X轴的越多,这就和你的实验结果对应起来了:发现在电感使用100mH的时候,频率要在1MHz左右才会出现相移的情况,频率低了,就没有相移;

理论上,频率=0时候,对角线和X轴重合,此时相移就为0,成纯阻性了,电压和电流同相;频率=∞时候,对角线就和Y轴重合,此时相移最大为90度,成纯感性了,电压就超前电流90度了。

当然,不存在纯粹的电感,电阻,电容,这方面资料自行到网上搜索一番有助于加深对基本元器件的特性的工程实践方面的理解,而不是局限于书本。

楼主:
谢谢WOAILYMD 你说的很详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