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一个用单片机解决u盘对拷的具体方案

楼主(2008-10-18):
   今天接到一个课程设计《用单片机实现u盘之间的数据对拷》,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实现一个USB host协议栈和FAT文件系统,

rm /mnt/usb2/*.*
cp /mnt/usb1/*.* /mnt/usb2
除了U盘对拷,还可以实现SD卡/硬盘对拷,XX盘(卡)/XX盘(卡)对拷等等系列产品线。
在资源有限的单片机上用ecos比较合适。

文件传输系统速度和很多因素有关:
1、I/O口速度,是否有DMA功能,是否双沿采样;
2、总线速度;
3、内存速度;
4、CPU速度;
5、缓存大小;
6、算法优化;
......
硬盘磁头移动属于机械运动,需要采用“电梯算法”才能加速,ecos里没有这个算法,需要自己写。
SD卡的SPI驱动速度影响读写速度。
FAT文件系统的CACHE和读写算法很重要,需要优化。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B:
首先得能读写U盘的扇区内容

用一单片机挂两个USB Host芯片,整出两个USB Host接口,就可以用软件实现了.接口芯片可选CH375或SL811.

网友C:
逐扇区拷贝就可以,不必搞什么文件系统

越简单越好,

楼主:
回复主题:请求一个用单片机解决u盘对拷的具体方案

    方案越简单越好!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啊?

网友D:
4S最简单

网友E:
文件系统是不可少的。

国内的优盘,大多是二类芯片,你可以测试一下实际容量,坏扇区都多少有几个到几十个。淘宝上4G的优盘你可以买一批测试一下实际容量。

网友C:
坏块与文件系统有什么关系?文件系统不管坏块管理!

逻辑块是连续的,而且也必须是连续的,只要目标盘的好块数目不比源盘的好块数目少,按照逻辑块的顺序逐个拷贝就好了。

网友F:
那么USB的通信协议和数据帧格式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