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方法能够最简单地检测车子下坡?

楼主(2008-10-19):
只要知道在不在下坡,输出一个开关信号就可以了?
用什么方法成本最低呀?传感器太贵了。

网友A:
可以考虑张衡地动仪的原理

网友B:
水银开关试试,很便宜。

楼主:
谢谢teddeng! 就是这个了!

网友C:
坡也有高低呀

我好奇要是汽车碰上个小土坑,那水银开关这类是不是也会触发?还有颠簸时也有可能触发的哦。

网友D:
加消抖处理。

水印开关摆放的角度要和你的坡的检测角度对应。
小时间内的误触发,消抖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角度传感器、水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