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89E58RD烧写监控程序怎么设置参数吗

楼主(2008-10-19):
最近看了些自己动手做单片机仿真器的**,我也做了个,但由于本人没认真看芯片说明,把下载引导程序给写掉了,只好用SST提供的SOFTICE烧,但是里面有些参数如:Bufferstart 地址,block0和block1怎么选,sco与sc1怎么配置都没搞明白,烧了好此都不能与keil c51连机

   有大虾知道的指导一下,小弟跪谢了

网友A:
什么都不用选

配置位什么都不用选,即保留在擦除状态。
但SOFTICE或监控代码需要要LOAD到E000H开始的地址去再烧写。

楼主:
我都试过了,连不上。可能片子被烧坏了。

我都试过了,连不上。可能片子被烧坏了。
我从新买了一片89e516rd,用bls下载成功了。
非常感谢楼上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