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汇编编译器

楼主(2008-10-20):
本人一直用MSC51汇编编译器,结果最近写了个汇编程序提示内存不够,
真是郁闷,不知WINDOWS版本的哪个好用,谢谢

网友A:
自己程序编写问题。

而不是汇编器的问题。

1、真正的宏汇编程序是程序员基本不涉及硬件(内存)的,由汇编器去为你安排内存。
   这样,对于一般要求来说,汇编器都能做到最佳优化。

2、如果出现内存不够,多半是程序员自己参与设定了内存区,这样,汇编器就不好办了。听谁的好?

我说的可对?你是不是无意间参与了内存设置分配?

楼主:

求教汇编编译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花了1天半,总算从原本的DOS转移到新的KEIL平台工作

因为很早就用DOS的MCS51写汇编,一般的汇编程序也很小,
没有什么问题,最近写一个触摸屏程序,.asm文件超过了64K
内存已经设置最大了,可惜还是提示无法加载,内存不够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KEIL C51没有我使用的那款单片机AT89S8253
暂时修改AT89S8252工作,好像要最新版才支持该芯片

网友B:
用汇编管它支不支持呢!

反正也不过是多几个功能寄存器,自个定义一个给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