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灌电流和拉电流

楼主(2008-10-21):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是IO口的灌电流和拉电流方式啊,新手请教一下

名称转变了而以。一个电流方向改变。

网友B:
灌电流:低电平驱动电流;拉电流:高电平驱动电流。

网友C:
灌电流:流进单片机的电流;拉电流:从单片机流出的电流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

现在明白了,换了个说法,我就不知道了。再次谢谢大家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