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号如何产生?

楼主(2008-10-21):
(无正文)

网友A:
方法有很多吧

1,可以输出两路:一路5V-8V的,另一路是5V-13V的,最后混在一起。

2,也是输入两路,一路是输出波形,另一路控制电压高低。

楼主:
谢谢gszou

to gszou:
    不知道有否考虑对电平沿口的要求?1us!

另:请教大家,有没有强驱动能力的voltage regulator,或者满足这样电压输出的ADC,带强驱动能力。
我现在的实现方法是通过MCU控制ADC,经过一级放大,然后通过voltage regulator(LM317),但受317的本身特性的局限,现在沿口的时间很长,没加电容的情况下10us,加0.47uF后就不用说了,◎。谢谢大家!

网友B:
不是吧,为什么不用运放

你可以用运放呀,我不明白你的电路如何,我知道有些运放(可说功放行了)如NS的LM12CL,可以去到10A最大瞬值输出。另外给你提示,如用音频功放TDA2003等不知可不可以用。
另外,你可以用三极管来做吧。

楼主:
非常感谢99st,你提供的信息正是我需要的!

感谢99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