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怎么样?

楼主(2008-10-21):
430F149相对AT89C51RD2以及同类档次的其他品牌的8位机来讲,如果不是用在电池做电源的设备上面,他的价格相对高了,处理能力和高性能的8位机也没有太多的差距吗>请大伙从速度和稳定性上谈谈好吗?

网友A:
相比,价格高,速度快,功耗低

网友B:
149停产了吧

  TI的网站上都看不到了

网友C:
新产品推荐2XXX,1XXX有几个不好

比如DCO精度太低,没有BOR系统,这在2XXX以及新出的5XXX都改善了,速度也更快了

网友D:
2XXX对1XXX是pin2pin全兼容的

430资源相对丰富,用起来比51的方便一些.比如51的大RAM需要扩展,而430由于是16位,寻址空间比较大,几K的RAM不用扩展,直接使用的.
不过430的低功耗是比较由特色,其他领域使用的理由不强烈.
另外根据本人经验,430的代码密度比51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