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0的电子秤数据漂移的问题。

楼主(2008-10-22):
我有一台使用CS5530的电子秤,在数据稳定后,发现读数有漂移的现象,一个量程在1000g的称,放置了半个小时后,数据漂移了有1g,那位高手能帮我,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搞了我很久了,

网友A:
跟踪掉

RT.

楼主:
应该不是温漂

应该不是温漂,这是每次重新启动后都会出现的现象,如果是温漂的话,应该就是刚开机时出现的现象,开机一段时间后,再关机,开机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如何跟踪处理呢,这个秤的精度要求0.01g,怎么处理又不影响精度呢。

网友A:
当前后两次采样有极微小的变化时

就认为是飘移,程序里面跟踪掉.这个不是温漂,和整个系统都有关系.而且秤是衡器,是基于相对测量,不同于绝对测量,不要把测压力等那一套用上面.

楼主:
操作起来很麻烦

比如现在是500g,再加上一个20mg的物体,就很容易被处理掉,20mg表现不出来。

网友B(2015-01-30):
上传代码我查看一下

网友B:
这芯片我也做过,很好,你上传你的代码到GDFSDEWEN@163.COM,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C(2022-03-27):
CS5530怎么样了

网友D:
是不是温漂要加热或者冷却之后再看,拍脑袋就排除掉也太不严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