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扩展问题

楼主(2008-10-22):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网友B:
单片机串口必须是主动的

   分时控制就可以了。

   如果单片机串口是被动的,会丢数据的。

网友C:
要看你的硬件电路

你的电路是怎样的?比如你电路中加了个开关,开关打到A端时,用A口,开关打到B时,用B口。
前提条件时,当打到A时,期间B应接收的数据会丢失吧。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帖

在问一下,怎么防止两个串口间的相互干扰啊,还有4楼说的串口要主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
有专用扩展芯片

或者用软件模拟一个低速口

网友E:
我有现成的扩展IC,价格便宜

外挂我的扩展IC,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