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2C芯片地址全部检查的好方法,都帮忙看看啊

楼主(2008-10-23):
比如AT24C01,我想先把所有地址写成0x55,然后全部读出检查是不是全部都0x55,不是则芯片有问题,是则是好的。
希望检查的时间不超过1秒钟,帮帮我吧。或者有其他的方法检测I2C或者判断芯片是不是好的呢?在工作过程中能碰到,偶尔有几个地址读没有问题,写不进去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呢(换了芯片就好了)?
各位大侠帮下啊,多谢了?

网友A:
这种遍历式检测应该没什么捷径

可以利用Block操作加快烧写的速度,整体时间完全由芯片大小决定

楼主:
难道厂家检测也是这么检测的吗

我想芯片厂家把芯片出厂,也要经过这种类似的检测的吧,即使是按照我说的这种方法再加上使用WritePage的方式,这么多的芯片也要花很长时间的吧,真的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I2C芯片真的要被Flash的单片机代替了吧?

网友B:
没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不是每个字节都检测,就漏检的那一字节有问题呢?

网友C:
检测方法还不完善

先写0x55,然后再写0xAA可以测试存储器的静态性能,严格的话工控机上电自检不仅要对每个单元进行静态检测,而且还要进行动态检测,就是写一个单元的数据后读出其他单元的内容看看有没有被改写.

网友D:
从源头控制质量吧

由正规渠道采购新片。

假设一个旧EEPROM的寿命只有一百多次了,你这样测又有什么用?

楼主:
john_light:谢谢你的建议。

由于有的系统需要掉电**,而掉电的数据很多的话,就会基本上所有的地址都要被使用,假如其中的一个地址有问题:本身质量有问题的情况或者使用多了地址出错(就像我开贴中的:只能读不能写),就会导致系统出问题了。你说的正规渠道,我这里肯定没有问题,就是是正规渠道进货也会有问题的啊,碰到了啊。

网友E:
不知这样会不会好点

只检测要写数据的单元,其余的等要写数据在检测.不要无谓的浪费时间.

网友F:
写完数据后读回来,如果是对的就行了。

写完数据后读回来,如果是对的就行了。
不用考虑你写别的数据对不对,这样最省事了。

写的时候页面写,读的时候全读,会快一点,用writepoll。

网友G:
对成本不敏感的话,换铁电的FM24C01

绝对全部OK

网友G:
一般

发生错误改写:程序控制问题
发生字节坏:1)写次数超限
            2)程序上电没对IIC总线初始化,24C01内部控制寄存器内容还保持上次断电/复位内容,导致新的写错误。

楼主:
惊动所长了,呵呵

5楼:谢谢,我们处理也是像你所描述的那样的,但是时间太长了,所以发帖的时候就简单化了。能讲一下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吗,谢谢?
9楼:很好的建议哦,只可惜有的时候,基本上都用到了哈,囧;
10楼:全芯片读,是不是就是芯片资料的“连续读”啊?从资料上看,写Page和连续读都是要花时间的,由于芯片资料有的时候只提供“最小时间”或者“最大时间”,所以理论上都很预算出“理论时间”,头疼的是“实际做下来时间能让人晕掉啊”?能提供具体的代码吗?
所长:很兴奋啊,能得到您的指点,我以前都不知道“字节坏的第二条的”,果然高手知道的我们小菜是不知道啊,谢谢!帮忙研究下吧,试试资料上的最快的方法要消耗多长时间啊,拜个先~~

网友G:
时间最快可控制在1S内

为什么不在采购回来进行来料品质检测时进行全测?

网友H:
何必如此麻烦?

有错的避开不就行了?
具体怎么避开,看你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