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ire的是什么样的硬件接口?

楼主(2008-10-24):
1-wire只用一条线就能够通讯,而且距离还相当远,不知道他的硬件是怎样的结构,如果弄清楚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那样就可以把一个串行的接口做的比较远。哪位大虾了解?

网友A:
远个屁。。。

232的电气容忍度比TTL强多了,也没听说232能远传。。。

感觉红外遥控就类似ONE WIRE方式,这玩意就和写程序的优化一样,时间换空间还是空间换时间的游戏罢了。。。

网友B:
建议你去这个地方看看

http://www.maxim-ic.com.cn/appnotes.cfm/an_pk/3989

楼主:
就是用1条线时间换空间!

用51模拟一个单总线时序,读写18B20,可以做到50米之外甚至更远

网友A:
50米之外...

50M就需要屏蔽线,否则。。。

50M的屏蔽线比50M的无评比双绞线能便宜吗?

那个玩意除了在组建网络检测上有点所谓的优势,我实在想不到它还有什么优势?

一个DS18B20要7元,一个热敏电阻几毛钱,如果不是大规模的组网检测,根本没什么意义用所谓的18B20

即使用屏蔽线,50M的线接上18B20,那个18B20很容易被干到LATCH UP,KAO,那是什么样的结果,一个网络上有一个18B20被干成了LATCUP UP,这个网络上的18B20都可能被影响,有人想了个办法解决,就是经常把18B20断电再RST,哈哈,到是个好主意,但累不累啊。。。

网友C:
单总线 18B20 还是有用的。18B20不用逐个标定;

一个“单线”可以接上多个探头,总成本就下来了。

网友D:
距离远近应该和通信速度有直接的关系!

100波特率我看通讯个几百米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18B20不用逐个标定,

但如果想做到18B20的测量精度,你用NTC也完全可以不标定。

TO  kcl123:看看232的电平定义,呵呵,232推荐的传输距离是多少?
            18B20可是直接接在5V上,呵呵,把5V电压拽那么远,你敢,我可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