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PID控制

楼主(2008-10-25):
请教:用PI调节时怎样使PWM与UK值对应?

      采用位置式和增量式结合的递推控制公式:
Uk=U(k-1)+Kp*[E(k)-E(k-1)]+Ki*E(k)

E(k)=Ug-Uf
△E(k)=E(k)-E(k-1)
△Pp(k)=Kp*△E(k)
△Pi(k)=Ki*E(k)
△P(k)=△Pp(k)+△Pi(k)
Ug为给定值
Uf为反馈值
E(k)为偏差
E(k-1)为上一次偏差
Kp为比例常数
Ki为积分常数

 请教“Ek-1”怎么得到,是不是说,在开机的第一次的时候“Ek-1=0”

网友A:
我是这么做过,就是0

建议还是联系实际吧,开机的值自己可以定下来吧。

楼主:
To 99ST

那U(k-1)呢?第一次运算的时候是不是也是0!对了,想问一下你,你这个方法成功了吗

网友A:
PWM与UK值对应是个比例值

我那个项目在冷机启动时,离目标远着呢,所以PWM输出是100%,并且一段时间后再用到计算结果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看清题目,我那不是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