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带DA的51核的单片机!!!!

楼主(2008-10-26):
求一款带DA的51核的单片机!!!!

网友A:
还是用stm32吧~~~

网友B:
NXP P89LPC91x92x93x等

ADI ADUC8xx
Silabs C8051Fxxx

网友C:
恩智蒲=两希皮

网友D:
C8051Fxxx比较贵啊

网友E:
可以用 16位PWM 滤波成 16位DA

  用1元以下的单片机定时器触发就行,关键是响应时间 和 后边的滤波

  滤波电容太大影响响应时间

楼主:
我要2路DA

顺便问下用单片机输出2路50HZ的占孔比50%   相位相差120.    滤波后波形很多毛刺!请问怎么去处??????????

网友E:
滤波比较考技术

  先用74HC04缓冲,然后一阶RC滤波,限制电流大小,

  再就是四阶 ButterWorth 低通滤波器,限制截止频率到10Hz
  对于音频方面要求平滑的,使用四阶 Bessel 滤波器

  最后接个大电容,必要时再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