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班,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8-10-26):
 刚上班,头就交给我个任务,做一个安全生产警示牌,就是用LED显示器显示从XX年XX月XX日到XX年XX月XX日已经安全生产XX天,一共20位LED,听说以前的那个工程师做过,不过不太亮,由于本人刚从学校出来,只学了一点理论课,这种情况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请高人指点一下.给个设计的思路,特别是不太亮的问题啊

网友A:
哈哈,你们头儿是想锻炼你独立带项目的能力

哈哈,你们头儿是想锻炼你独立带项目的能力
想让你快点成长起来,

不要辜负你的头儿哦, 最好自己解决。

如果一开始工作就这样,对以后可能养成不好的习惯。

网友B:
不亮,你测试一下电流呀,电流大点更亮

网友C:
一点建议

20个管,一定要采用字段扫描法,即循环送出A~G段,不用课本上常见字位扫描法,
那会形成两个问题:一是不亮,一是亮度不匀,无论如何设法都不能兼顾.我前几天专为此做过实验,确信一定要抛弃多管(12个及以上)时用字位扫描法这个方案.

由于改用了字段扫描法,课本上的驱动电路已不可用,建议用达林顿管做段驱动器.20个管,20个相同的段同时点亮,比字位扫描时耗电量要大得多.常用的驱动器提供不了这大的电流.

建议解决以上两个软硬问题后再动手,其它都是小事!

网友D:
选择高亮管脚全引出一位八段LED

  全部按照20mA标准单独控制每一段

  用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网友E:
5L可否说一下,字段扫描法的实现原理

网友F:
很认同二楼所说的

一接到问题就问人,这样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你可以分析先,再问,这样会好的。
LED亮不亮有几个原因:
1,LED本身,有高亮,超高亮等差别,你手上的是什么,你知道造成高亮,超高亮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吗?
2,通电电流,LED通电电流大,当然就亮啦,但最大电流又是多少呢?
3,你的LED是扫描的方式显示吗?那当然点亮时间越长就越亮了,那就你自已想了。

网友G:
安全生产的天数是自动生成显示的吗?

网友C:
TO七楼,共同探讨

我的想法是,不管是动态扫描还是用移位寄存器锁存数据,多管字段扫描法是必须的.动态扫描法效果可能较锁存法差一些,理由是计时中断为最高优先级,这样显示总会被干扰一下.

字段扫描法的基本原理我的初步设想是这样:

八个管子作为一组(对应一个端口),先查出对应的八个段码,以共阴为例,码中的二进制1表明对应段要点亮,具体到数字0,其段码为00111111(3FH),A~F段应点亮,其它类推.以A段为例,将八个段码中A段显/不显的信息重新编码,从段驱动口送出A段驱动时,从位选择口送出做好的编码.其它段类推.

网友H:
安全天数是固定的吗

网友H:
其实第一个日期可以固定,乘下的就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