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单片机IO糊涂了又明白,明白了又糊涂了的概念...

楼主(2008-10-27):
最近用stc单片机io口,
可以设置四种属性:
1:开漏;
2:高阻;
3:强推挽;
4:弱上拉;

 就强推挽很清楚什么时候用,其他都懵懵懂懂的,
请问这几种状态都在什么时候用啊?

网友A:
IO口

1 开漏:可吸入强电流,相当于三极管集电极开路,
2 高阻:顾名思义,就是输入电阻很大
3 强推挽:具有较强的输入输出电流的能力.
4 弱上拉,就是相当于一个三极管集电极加了一个很大的电阻.

大致是这样的.仔细看下技术手册吧.

楼主:
ls.概念也有点明白,就是不知道分别在什么时候用?

网友A:
IO口

1.可以驱动指示灯数码管等之类.但只能用低电平驱动,高电平开路,
2.当输入口用
3.可以当输出驱动用,在掉电模式不宜用.
4.可以当输入输出用,作输出时不可驱动强负载.一般情况下可以作按键等类型输入.

网友B:
1.也能实现“线与”但要在bus上加终结器。

网友C:
用在该用的时候。

重要的是你知道他们各自的特性,就像光不过是三原色的混合,但是混合的效果却无穷无尽。

网友D:
楼上的又把人家说糊了

单片机的IO口是可以配置的,通过设定寄存器,让它变成其中的某一种。注意,上面的四种不是每个单片机都能支持的。
比如标准的AT89C51,它的IO口是不要配置的。它是怎么实现既可作为输入又可作为输出的呢?它采用的弱上拉。它作为输入时,当输入为高电平,显然端口上是高电平,当输低电平,这时输入信号能克服那个上拉电阻就能使得端口为低电平。当它作为输出,把它设为1,由于这个弱上拉,所以端口状态为高电平,设为0,这时端口内部有MOS管把端口拉到地。所以表现为低电平。很显然,这种IO口有一个毛病,作为输入时,如果输入信号驱动能力太弱,连2uA都不到,那就会驱不动。作为输出时,它的高电平驱动非常弱,弱到连一个20K的电阻接地都无法把它驱成高电平。

开漏是一种输出的方式,它只能输出低电平,想要高电平,只能通过外接上拉。另外它可以实现“线与”功能。这种方式标准的51是不支持的。
高阻是一种输入方式,有时输入信号非常弱,这时就需要那个IO口的内阻越大越好,而像刚才那个51单片机的弱上拉这时就会出麻烦了。假设这个输入信号输连2uA都输出不来,那驱51单片机就麻烦了,驱不动啊!理想的高阻是根本不需要从输入信号那里获取能量的,因此它的灵敏度就很好,不存在驱不动的问题,但这是好事,有时就是坏事,如果这个IO口悬空了,空中的电磁波都能使它状态改变,这应该不是你希望的事吧?所以,一般高阻输入的管脚都要认真处理。

网友E:
9L 2uA都输出不来?不会吧??

网友F:
楼上:节省时代,驱动能力差点很正常

网友G:
这好像更是数电模电的基础知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