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堆栈指针SP在C语言中的处理

楼主(2008-10-29):
小弟以前用的是汇编语言,每次都要对SP进行设置,现在想用C语言,但不知道这个SP在C语言中要怎么处理,不用管它吗(编译程序自己根据需要来设置)?还是要在什么地方设置一下?

网友A:
一般在启动代码中(一个小的汇编程序)设定,C中不会有它

编译器把C译成指令序列时,会根据具体情况处理SP,相对于C的使用者是透明的。

楼主:
非常感谢!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