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intf函数和TI的关系

楼主(2008-10-29):
为什么用printf函数向串口发送东西时,要先把TI置1,TI=1不是发送成功吗,难道没有发送之前我就要说发送成功了??!!
会不会是这个函数会自动处理TI?还是如果TI为0表示前面的没发送成功,然后这个函数发送成功后会把TI置1(和汇编时用法相反)?

网友A(2009-10-25):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帮你顶上去了~~~~

网友A:
顶到让高手看见啊~~~

网友A:
高手快来看看啊~~~

网友A:
我不是灌水啊。。。阿门。。。

网友B:
请问printf是什么函数,是哪个库里面的还是你自己定义的?如果TI不置1的话是可以发送的。发送完后TI硬件置1.

网友C:
<stdio.h>中定义,调用底层的putch()来实现.底层发送数据到串口时,先查TI=1是否成立,死等直到TI=1时将新数据写入SBUG,函数返回,所以要先将TI置1,启动第一次传输操作.
可查看反汇编相关代码理解其工作机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有点明白了。。。多谢古道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