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相关问题

楼主(2008-10-29):
(无正文)

网友A:
10MS,不关中断,也可以读出ds18b20的数据了吧

楼主:
时序怎么安排

谢谢

网友B:
用一块时钟芯片吧

另外我认为你的电路在笔段码上是没有必要加三级管的

网友C:
回楼上的朋友

直接加上拉电阻吗,P0口吸入电流会不会太大

网友A:
公共端的下面4个三极管应该npn的

网友D:
四位灌进去是支持的住的.试过,不过是试验品.

还有,个人认为位控制的那四个三极管不应该使用PNP,否则不会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