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 0x3

楼主(2008-10-30):
ov, AD
           org 0x3
mode1ab  mov a,0x34
         add 0x2,a
         retl 0x00       ;0
         retl 0xb        ;1
         retl 0x4        ;2
         retl 0xb        ;3
         retl 0x4        ;4
         retl 0xe        ;5
         retl 0x1        ;6
         retl 0xe        ;7
         retl 0x1        ;8
         retl 0x6        ;9
         retl 0x9        ;a
看不懂,我刚学的。谁给解释一下

楼主:
也不能给初学的这摸大打击啊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单片机?

你用的是什么机器?
比如你用的是51单片机,那你可以查51单片机的指令集。对着指令集才好解释。

楼主:
ENC

我用的EMC,

网友A:
什么汇编呀?

还有个问题,你这是什么程序?好像少了点东西的。
是正确的程序吗?

楼主: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EMC单片机,

网友A:
能不能让NOP代替第二个以后的retl,然后试试功能正常不?

网友B:
读表程序

看PIC16C5x的基础教程就有这样的程序讲解

楼主:
EMC

不能用NOP,因为它是空操作,用在延时上还可以

网友A:
RE9楼,没认真看,有点不像查表。

网友B:
不像不代表不是

楼主:
ON

这个是控制器,用来驱动电机的程序,

楼主:
没有人可以解释吗?

网友A:
9楼不是说了吗,查表嘛。

PIC及义隆的查表是这样的。认真分析吧。

网友B:
应该说是查表程序

mode1ab  mov a,0x34
         add 0x2,a
         retl 0x00       ;0
         retl 0xb        ;1
         retl 0x4        ;2
         retl 0xb        ;3
         retl 0x4        ;4
         retl 0xe        ;5
         retl 0x1        ;6
         retl 0xe        ;7
         retl 0x1        ;8
         retl 0x6        ;9
         retl 0x9        ;a
          .
          .
          .
mode1    call mode1ab
         jmp modeb
          .
          .
************************************

楼主:
这个呢

mode3a   jbs 0x11,3
         jmp mode3b
         djz 0x39
         jmp mode3b
         mov a,@0xc8
         mov 0x39,a
         djz 0x3a
         jmp mode3b
         mov a,@0x32
         mov 0x3a,a
         jbc 0x3b,2
         jmp mode31
         jbc 0x3b,1
         jmp mode32

楼主:
还是不怎么明白啊

楼主:
mode3a

mode3a   jbs 0x11,3
         jmp mode3b
         djz 0x39
         jmp mode3b
         mov a,@0xc8
         mov 0x39,a
         djz 0x3a
         jmp mode3b
         mov a,@0x32
         mov 0x3a,a
         jbc 0x3b,2
         jmp mode31
         jbc 0x3b,1
         jmp mode32
能解释是什么意思吗?高手们比比

网友B:
一条一条指令地研究都不会吗

你这程序是反汇编的得来吧

楼主:
ORG 0X00
是初始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