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楼主(2008-10-30):
  控制直流电机用PIC单片机加什么样的控制芯片好一点啊

网友A:
你的直流电机是什么电压的啊?

你的直流电机是什么电压的啊?
如果是低电压,直接用IO控制三极管不行啊?

网友B:
直流电机一般电压都不高

直流电机一般电压都不高
用三极管不行,大功率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