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手”

楼主(2008-10-30):
关于“高手”

1.你认为高手的标准是()CM,并说你的理由。

A.160
B.170
C.180
D.其他()

理由:

2.参考上面的答案,你是否已经达到或者已经超过高手的标准?

A.是
B.否

3.高手是否会放P?

A.会
B.不会

4.对于菜园里种的萝卜,说是人参或者类人参的是高手,说是萝卜的就不是高手。是吗?

A.是
B.不是

5.高手都是完美无暇的,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是吗?

A.是
B.否

6.高手是否指喜欢听“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不喜欢听“看哪,他下巴哪里有颗痣”?

A.是
B.否

7.两大高手甲和乙,甲会的乙不会,反之亦然。是吗?

A.是
B.不是

8.比武是群殴还是单挑,使刀还是使剑,需要制定规则吗?

A.需要
B.不需要

9.两大高手会因为**蛋好吃还是鸭蛋好吃而争斗不休吗?

A.会
B.不会

10.高手比武动口不动手,你一招“白鹤亮翅”,我一招“饿虎扑食”。只要嘴里念叨,必有真功夫。是吗?

A.是
B.不是

11.写一篇关于高手的**,题目自定,体裁不限,字数不得少于800字。

网友A:

关于“高手”

1.你认为高手的标准是(A)CM,并说你的理由。

A.160
B.170
C.180
D.其他()

理由:矮人多计。

2.参考上面的答案,你是否已经达到或者已经超过高手的标准?B

A.是
B.否

3.高手是否会放P?A

A.会
B.不会

4.对于菜园里种的萝卜,说是人参或者类人参的是高手,说是萝卜的就不是高手。是吗?A

A.是
B.不是

5.高手都是完美无暇的,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是吗?A

A.是
B.否

6.高手是否指喜欢听“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不喜欢听“看哪,他下巴哪里有颗痣”?A

A.是
B.否

7.两大高手甲和乙,甲会的乙不会,反之亦然。是吗?A

A.是
B.不是

8.比武是群殴还是单挑,使刀还是使剑,需要制定规则吗?A

A.需要
B.不需要

9.两大高手会因为**蛋好吃还是鸭蛋好吃而争斗不休吗?A

A.会
B.不会

10.高手比武动口不动手,你一招“白鹤亮翅”,我一招“饿虎扑食”。只要嘴里念叨,必有真功夫。是吗?A

A.是
B.不是

11.写一篇关于高手的**,题目自定,体裁不限,字数不得少于800字。
我心中的高手
我心中的高手,到底是不是高手,也不是高手是什么,怎样才算高手,高手就是高手,……下面省略1000000000万字。

网友B:
N年前就写过这篇作文了

高手的阐释……
引用 网友B:
21IC发展大家谈 ←返回版面

1、“高手”不是人人都见得着的,如果你不是高手,高手又何必显圣?要见高手的最好办法是把自己也伪装成高手。此所谓“英雄惜英雄”也。

2、“高手”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很高明的手”,形容其人技艺高超。其二是“很高贵的手”,所以,太简单的问题,高手是不愿回答的。毕竟,高手不是救火员。

3、要寻找“高手”,必须拥有“慧眼”。否则,就算高手成天在你面前挤眉弄眼,你却视若无睹,岂不让高手们浪费表情?举个例子,楼上回帖里就有好几位高手。难道你从没见过他们吗?

4、“高手”的指点往往是“点到为止”,他们不会教你细节步骤。他们只会给你一个警告、一个思路、一个想法、一个方向。甚至,他们只是在你的脑袋瓜上敲一下然后看你是否开窍。所以,没有悟性的人最好不要和高手过招。不妨先找“中手”炼炼。

5、没有哪个高手会象武侠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把毕生功力传输给你。核心技术都拿去申请专利了,保护还来不及呢!

6、所谓“业务有专精”,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每个高手只有在他熟悉的领域里才成为“高手”,换一个方面可能还不如你呢!

7、一遇到问题就想请高手来帮忙解决的人是不会成为高手的。所以,不再对高手抱太高期望,是走向高手的第一步。所以,你能对高手们失望,这对你可能是好事。

8、许多新手抱怨高手的冷漠,但当三十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婆,就忘记了自己当年的困难,变的比当年高手还冷漠麻木了。

9、希望现在的新手们:你能记住这篇贴子,当你有一天成为高手时,给予后进更多的关怀!这样,高手在新手眼里的形象就不会那么“高不可及”了。

10、最后表白:匠人可不是“高手”。呵呵。

网友A:
还真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