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隆单片机的宏定义问题

楼主(2008-10-30):
请问一下:假如我现在有一个宏定义,里面需要用到一些标号,例如temp1:,temp2:
cjl  macro reg1,reg2,reg3,reg4,address
temp1:
..................
temp2:
..................
请问可以直接这样做吗?在宏里面,如果不可以,需要加什么?(有些单片是是在宏后面加上一条指令local temp1,temp2)
书上的宏定义这个指令是比较两个8位寄存器的,现在我要改成比较两个16位(或者说是12位的,ad转换后的数据)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因为义隆单片机没有sbc这个指令,搞得我现在要在宏里面定义一些标号,从而判断两个16位的数据的大小,或者说有什么其他技巧不用用到标号?谢谢!

网友A:
分别比较两个字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