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sp设置高了是不是能腾出内存?

楼主(2008-10-31):
51单片机sp默认是从7FH开始的(有说07H,但是我软件仿真时是7FH),把它修改为其他的,比如:B0H,那么原来data可以从00H到7FH,设完之后data是不是可以从00H到B0?
望高手指教!

网友A:
51单片机sp默认是从07H开始

软件仿真时是7FH是因为软件对它作了修改。
SP设置成B0H的时候data是可以从00H到B0,但你要小心不要让SP溢出了。

网友B:
可用的RAM与SP的位置无关

只是你设置到07H以外的位置,不容易冲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把sp设置为B0H了,堆栈到没有溢出,只是data还是00H到7FH那么多,没有多出来,我定义了个数组,需要用到B0H。是不是我还有其他地方没设置对?

网友C:
同意LS

51单片机中RAM就是那些,把SP设在07H后面的哪里都不能增加

网友A:
有些51的RAM是128B,有些是256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回6楼 ti的msc1214y5

网友A:
80~FF的是IDATA

楼主:
回8楼:是这样的,我从新改了数组安排

网友D:
堆栈是由编译器自动设置的

网友E:
如下

所谓的SP默认是0X07,是指单片机复位后的值,如果SP是其他值,则是C编译器给它初始化的值,如果是汇编程序,不加编译器的启动代码,在没改变SP之前其值就是07H
如果单片机有256字节的RAM,那后面的高128字节定义为间接存储区,只能用间接寻址法